[嵌入式linux]
关于函数的后缀

楼主(2012-11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APS:存放二进制资源的中间文件,VC把当前资源文件转换成二进制格式,并存放在APS文件中,以加快资源装载速度。资源辅助文件。
.BMP:位图资源文件。
.BSC:浏览信息文件,由浏览信息维护工具(BSCMAKE)从原始浏览信息文件(.SBR)中生成,BSC文件可以用来在源代码编辑窗口中进行快速定位。用于浏览项目信息的,如果用source brower的话就必须有这个文件。可以在project options里去掉Generate Browse Info File,这样可以加快编译进度。
.C:用C语言编写的源代码文件。
.CLW:ClassWizard生成的用来存放类信息的文件。classwizard信息文件,ini文件的格式。
.CNT:用来定义帮助文件中“Contents”的结构。
.CPP或.CXX:用C++语言编写的源代码文件。
.CUR:光标资源文件。
.DEF:模块定义文件,供生成动态链接库时使用。
.DLG:定义对话框资源的独立文件。这种文件对于VC工程来说并非必需,因为VC一般把对话框资源放在.RC资源定义文件中。
.DSP:VC开发环境生成的工程文件,VC4及以前版本使用MAK文件来定义工程。项目文件,文本格式。
.DSW:VC开发环境生成的WorkSpace文件,用来把多个工程组织到一个WorkSpace中。工作区文件,与.dsp差不多。
.EXP:由LIB工具从DEF文件生成的输出文件,其中包含了函数和数据项目的输出信息,LINK工具将使用EXP文件来创建动态链接库。只有在编译DLL时才会生成,记录了DLL文件中的一些信息。
.H、.HPP或.HXX:用C/C++语言编写的头文件,通常用来定义数据类型,声明变量、函数、结构和类。
.HLP:Windows帮助文件。
.HM:在Help工程中,该文件定义了帮助文件与对话框、菜单或其它资源之间ID值的对应关系。
.HPJ:由Help Workshop生成的Help工程文件,用来控制Help文件的生成过程。
.HPG,生成帮助的文件的工程。
.ICO:图标资源文件。
.ILK:连接过程中生成的一种中间文件,只供LINK工具使用。
.INI:配置文件。
.LIB:库文件,LINK工具将使用它来连接各种输入库,以便最终生成EXE文件。
.LIC:用户许可证书文件,使用某些ActiveX控件时需要该文件。
.MAK:即MAKE文件,VC4及以前版本使用的工程文件,用来指定如何建立一个工程,VC6把MAK文件转换成DSP文件来处理。
.MAP:由LINK工具生成的一种文本文件,其中包含有被连接的程序的某些信息,例如程序中的组信息和公共符号信息等。执行文件的映像信息记录文件。
.MDP:旧版本的项目文件,相当于.dsp
.NCB:NCB是“No Compile Browser”的缩写,其中存放了供ClassView、WizardBar和Component Gallery使用的信息,由VC开发环境自动生成。无编译浏览文件。当自动完成功能出问题时可以删除此文件。编译工程后会自动生成。
.OBJ:由编译器或汇编工具生成的目标文件,是模块的二进制中间文件。
.ODL:用对象描述语言编写的源代码文件,VC用它来生成TLB文件。
.OLB:带有类型库资源的一种特殊的动态链接库,也叫对象库文件。
.OPT:VC开发环境自动生成的用来存放WorkSpace中各种选项的文件。工程关于开发环境的参数文件。如工具条位置信息等。
.PBI、.PBO和.PBT:由VC的性能分析工具PROFILE生成并使用的三种文件。
.PCH:预编译头文件,比较大,由编译器在建立工程时自动生成,其中存放有工程中已经编译的部分代码,在以后建立工程时不再重新编译这些代码,以便加快整个编译过程的速度。
.PDB:程序数据库文件,在建立工程时自动生成,其中存放程序的各种信息,用来加快调试过程的速度。记录了程序有关的一些数据和调试信息。
.PLG:编译信息文件,编译时的error和warning信息文件。
.RC:资源定义文件。
.RC2:资源定义文件,供一些特殊情况下使用。
.REG:注册表信息文件。
.RES:二进制资源文件,资源编译器编译资源定义文件后即生成RES文件。
.RTF:Rich Text Format(丰富文本格式)文档,可由Word或写字板来创建,常被用来生成Help文件。
.SBR:VC编译器为每个OBJ文件生成的原始浏览信息文件,浏览信息维护工具(BSCMAKE)将利用SBR文件来生成BSC文件。
.TLB:OLE库文件,其中存放了OLE自动化对象的数据类型、模块和接口定义,自动化服务器通过TLB文件就能了解自动化对象的使用方法。
.WAV:声音资源文件。

楼主:
空的宏定义  用作说明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