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iphone5数据线方案做出来了,国产单片机真给力

楼主(2012-11-13):
iphone5数据线方案已经出来了,是用国产单片机做出来的,国产单片机真给力。完美Iphone5 数据线方案,已经批量生产,方案元器件只有3个,焊接方便,完美支持Iphone5,Ipad4,miniIpad,ipod等,支持OS6.01的,并且可以支持在线升级,厂家大批量生产的最好方案。

网友A:
可以数据同步还是只能充电?

有图片吗?

网友B:
一个IC两个电阻

网友C:
这个呀,最近已经接了几个案子了呢。。。都是从别的MCU转过来的。好像近期是个热点。。

网友B:
何止是热点,好像每个工厂都是超级大的出货量
也不知道卖给谁了

网友A:
在网上找到IP5**数据线的图,是8脚单片机的方案。

网友A:
在分享一个别人在 21IC博客的: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7119/archives/2012/96635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数据同步滴

网友D:
用TSSOP8做的吧。
我们公司出货量很大呀。

网友E:
Iphone5雷电数据线的签名IC有1.5KB的数据,我们采集的只是一部分,

说不定苹果埋下了一个陷阱,等下次升级的时候把它读出来。还有时序脉冲速率也是可以变的。如果采用小容量的Program Flash会担心升级升爆了,指令速度低的MCU也存在隐患。

建议使用我们的LGT8F08A方案。

网友F(2012-12-15):
1:1 PCBA模块我司出厂价在¥1.2以内

有需要的,请联系我QQ 836717117

网友G:
应该是4个元件...
看七楼图.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何止是热点,好像每个工厂都是超级大的出货量
也不知道卖给谁了

卖给国外了 :lol
这颗里面用到一颗最小的芯片,就是我司的SOT23-6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你发了好几个广告,全被删除。
此贴保留除广告之外的其他内容。
请仔细阅读本版的置顶贴,防止发帖被删,谢谢你对此版面的关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McuPlayer于即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