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3 ManualRoutine里面是做什么用的,看不明白说明

楼主(2012-11-13):
PSoC3 ManualRoutine里面是做什么用的,看不明白说明

网友A:
讲的是怎么样手动的定义或者修改 PSoC3/5 里面的模拟走线

PSoC3/5 里面有丰富的模拟资源(ADC, PGA, TIA, Opamp, Comparator, LPF, VIDAC等), 要想把这些资源连接起来(比如把一个模拟 I/O 口连接到 ADC 的输入) 就需要内部有丰富的模拟走线资源来灵活的配置路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