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原理,奇怪的现象?-----请教高手知道

楼主(2012-11-13):
最近,公司产品中使用的R型变压器经常莫名其妙的烧毁。电路很简单,变压器+整流桥(RS808+滤波电容(4700uF+DCDC模块+负载(纯阻性)。变压器输出电流(1.4A),电压值(20V)均在额定范围(额定电流2A)内。测试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波形有些奇怪:如下图所示:

              变压器20V 次级输出出现削峰。有嗡嗡的声音发出。开始以为是DCDC模块的问题。去掉DCDC模块现象仍然存在,最后发现是滤波电容引起的。精简电路图如下所示:(只是电路图,和仿真没有关系)

器件选型:D1为大功率整流桥RS808;(有人说是它的问题。将电容C1去掉后,12测试点,削顶现象消失,次级输出波形正常。应该不是它的问题)

C1
大小的确定公式为:RL*C1 = 4T/2
-------T
为工作周期;计算后的约3.33mF。选用4.7mF应该没有问题。但会引起变压器次级波形削顶。然后修改电容大小,改为470uF(缩小10倍)。波形明显好转,但滤波能力下降很大。
     问:1、这种变压器次级削顶的电压输出波形正常么?(削顶严重时,变压器声音很大,明显很吃力)

、像有大功率的整流桥的电路中,负载有很小,如何协调,电容参数。既有滤波能力,有防止变压器次级削顶。

网友A:
什么情况

网友B:
会不会是变压器磁饱和导致。

楼主:
变压器没有饱和。
就是,整流滤波路,大的滤波电容,一接上变压器次级就会出现波形削峰。因为负载小,必须用大电容。
窜电感,什么原理啊?

楼主:
窜电感,什么原理啊,是和负载窜一起么? 2# xwj

网友C:
同意2#的观点 出现这种波形的原因是负载电流太大(变压器已经开始响了) 光靠电容滤波不行(楼主可以试试把负载电阻增大,该现象应该也会消失)
改进的方法一种就是换变压器 另一种就是二楼的串电感 与负载串在一起 减小纹波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帮助,问题昨天解决了,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是4700uF大电容上有很大的交流通过,容抗为0.34欧,纹波为0.78V,所以电容上有了一个2A多的大电流。我的解决方案为:
方案1:提高变压器的输出功率,电容不换;来保证DCDC模块有较好的输入纹波;
方案2:电容改小,变压器不动;但必须保证DCDC在较大的输入纹波下,不会造成输出纹波的增加;
方案3:在负载前串联电感L,原理为增加电容放电回路的交流阻抗;

网友D:
连个保护都没有。。。

网友E:
以前碰到这种接法DCDC模块坏掉,是低压的交流输入整流后给DCDC模块供电

网友F:
我觉得方案3好些,串电感可以提高功率因素,降低变压器的发热量。

网友G:
13楼正解,但还不够。
变压器容量需要比52VA至少再加20%,因为这是电容滤波,功率因数比较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