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做的CC1110通信距离只有20cm?

楼主(2012-11-13):
(图片)

网友A:
这个……?只有20cm?这么短…………看看是不是功率设置的太小啦

楼主:
我昨天发现天线那有两个电容焊错了,会不会是这个的关系?
我现在手里还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所以没有测试呢

楼主:
现在测试好了,就是元器件焊错的原因

网友B:
我没有做过。。。不过由我同事的经验知道:器件的精度很重要。。更不要说电容错了。。。

还有。。。近距离内。。功率过大也不能通信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的这个焊接错了 20CM能正常通讯吗

网友D:
高频电路对元器件的要求很高,参数不能错,甚至材料规格都不能错。

网友E:
问下我的两个模块之间通信设置了同步字SYNC1 = 0xAA;SYNC0 = 0xAA;MDMCFG2  = 0x12;

两个模块设置一样,可是没办法通信,把同步字去掉就可以通信?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?哪位大神指点下~

网友F(2015-03-17):
楼主,你好,我现在也在做cc1110的东西,想和您请教一下,方便加一下qq么?我的690020139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问下我的两个模块之间通信设置了同步字SYNC1 = 0xAA;SYNC0 = 0xAA;MDMCFG2  = 0x12;

两个模块设置一样,可 ...

同步字不要是0xaa或者0x55之类的,因为这两个和preamble一样了(间隔的10101010)
还成其他数字试试

网友H:
我建议你板子也抄官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