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12-11-13):
第一次来21ic,请大家关照哈!!有一个问题,在学清华“模电”书看到这个:

再接着看,不一会后面又遇到这个所谓的低阻回路

我查阅资料,好久了还是搞不懂什么叫低阻回路。话说第一幅图中的T1.T2管子我画图,看出来确实两个管子的pn结电容的连接的电阻确实都很小,我理解了。
但是2图除了 T5-T8组成的电流镜情况和1图相同外,T1 T2 T3 T4组成的共集电路却没有这样的特殊优待啊:结电容连接的电阻没有2图小啊。
这样一来,矛盾了,有木有?

期待解答长久的疑惑!

网友A:
低阻回路是指这个节点对地的阻抗是低阻。这个定义是个习惯用语吧,用来看极点,电流流向,电容充电等等一些口语化的东西。比如极点更可能出现在高阻节点(或者大电容节点),别讨论挂负载哈:)
用小信号模型算算从射极,集电极,二极管连接的集电极看进去的阻抗。
你的电路中,T1,T2都是射极看进去的阻抗,T3是二极管连接,T4的集电极是并联T3的低阻,这些都是明显的低阻节点,很难构成低频极点。那个Z点是集电极看进去的阻抗的并联,是高阻节点。

网友B:
简单说,低阻回路就是加了电流后电压变化低,例如多加了1mA的电流,电压仅上升10mV,那么动态阻抗就是10mV/1mA=10欧,这可以认为就是低阻。这个低阻乘上并联电容,就可以认为是时间常数,因此也比较低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其他的都懂了,谢谢大家。但是还是有几个问题没懂:
1.为什么2楼说不能讨论挂负载?2.为什么说高阻的点容易是极点?怎么说明或证明?
3.第二幅图的的T1或T2的“同相输入端”至少你不能肯定是高阻抗吧?(除非说上一级的输出电阻接近0)这样一来T1 T2的极间电容 不能说是在低阻回路状态吧?

楼主:
5# 披头士911 不要沉,我还没搞懂!使劲顶

网友A:
1.大的容性负载下,低阻输出节点也会形成低频极点,因为极点是RC的乘积。这种情况要具体分析。
2.写的口语化了啊,高阻节点形成的是低频极点,我们更关心低频极点。换这样说 比如(我们关心的)极点更可能出现在高阻节点(或者大电容节点),别讨论挂负载哈
3.输入阻抗r,这个节点是于和这点相连的其他的阻抗并联的。你可以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是上一级的输出阻抗,而不是这一级的输入。比如Z点,我们没有算T9,T10的输入,只计算了T6,T8的并联电阻。

楼主:
7# icecell 嗯,似乎清晰了些。然而最后第三问,书上理解却刚好相反,Z点阻抗是前一级和后一级阻抗并联,见2图红线后面一句话。不过你的观点似乎是说赞成我的猜测:正相输入口的阻抗要考虑上一级阻抗且认为趋于0.没错吧?

楼主:
icebell让我大长见识,我辈一定发奋图强,呵呵。
然还有一问:是不是果然去如书上所说,所有的电流模电路我们都敢于大胆推测,不存在高阻抗节点呢?这样是不是有些武断呢?

网友A:
最好别去死记,实际情况谁也说不清楚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。

能看出小信号阻抗比较重要,熟了就好了

楼主:
12# icecell 8楼还需要你的确认,大侠

网友A:
3.第二幅图的的T1或T2的“同相输入端”至少你不能肯定是高阻抗吧?  没错

射随的输入阻抗很大,这点的阻抗由并联的其他阻抗决定。 书上认为是低阻,考虑前级的输出阻抗是低阻。

楼主:
15# icecell thks a lot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