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电路 地线环路?

楼主(2012-11-13):
设计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印制电路板的地线系统时,将接地线做成闭环路可以明显的提高抗噪声能力。其原因在于:印制电路板上有很多集成电路组件,尤其遇有耗电多的组件时,因受接地线粗细的限制,会在地结上产生较大的电位差,引起抗噪声能力下降,若将接地结构成环路,则会缩小电位差值,提高电子设备的抗噪声能力。

不明白为什么构成环路就会减小电位差值?

网友A:
这只是说了减小直流阻抗的问题.
但是往往交流阻抗在电路中起更大的影响作用.
另外要强调的是: 地线环路是尽量要避免的布线情况.

"将接地线做成闭环路可以明显的提高抗噪声能力。" 不知道是哪里看到的, 这话是错误的, 放在这里, 可别误人子弟咯.

网友B:
低频模拟电路地线环路相当于一个变压器的封闭的一匝,会感应空间的50Hz工频干扰,mV级甚至10mV级别,阻抗还低,很难消除,当然应该绝对避免。

高频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对于mV级别的工频干扰根本不响应,同样布局的PCB,多一条接地回路会明显降到地线端点的阻抗,在这两种电路里面,尽可能降低地阻抗才是最重要的布线原则,地线环路完全没问题,要是能大面积铺地就更完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