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波形出问题

楼主(2012-11-13):
使用的是s3c2440开发板的引出脚,SPI的MOSI为主输出,MISO为主输入,只有主机发送,这里测发送的波形,以及SCLK 和SEN(nSS)使能引脚的波形测得的波形出问题了
波形如下

下面是代码。不晓得哪里出错了哦
#include "uart.h"
#include "adc.h"
//#include "ucos.h"
#include "2440addr.h"
#include "stdarg.h"
#include "def.h"

/* 无线模块1 */
#define MISO0 11 /* GPE11:SPI输入  */
#define GET_MISO0() ((rGPEDAT & (1<<MISO0)) >> MISO0)
#define MOSI0 12 /* GPE12:SPI输出  */
#define SET_MOSI0(value) (rGPEDAT = (rGPEDAT & ~(1<<MOSI0)) | (value<<MOSI0))
#define SCK0  13 /* GPE13:SPI输出  */
#define SET_SCK0(value) (rGPEDAT = (rGPEDAT & ~(1<<SCK0)) | (value<<SCK0))
#define CE0   14 /* GPG14:数字输出 */
#define SET_CE0(value) (rGPGDAT = (rGPGDAT & ~(1<<CE0)) | (value<<CE0))
#define GET_CE0() ((rGPGDAT & (1<<CE0)) >> CE0)
#define CSN0  2  /* GPG2: SPI输出  */
#define SET_CSN0(value) (rGPGDAT = (rGPGDAT & ~(1<<CSN0)) | (value<<CSN0))
#define IRQ0  13 /* GPG13: 中断输入 */
#define GET_IRQ0() ((rGPFDAT & (1<<IRQ0)) >> IRQ0)

/* 无线模块2 */
#define MISO1 5  /* GPG5:SPI输入  */
#define GET_MISO1() ((rGPGDAT & (1<<MISO1)) >> MISO1)
#define MOSI1 6  /* GPG6:SPI输出  */
#define SET_MOSI1(value) (rGPGDAT = (rGPGDAT & ~(1<<MOSI1)) | (value<<MOSI1))
#define SCK1  7  /* GPG7:SPI输出  */
#define SET_SCK1(value) (rGPGDAT = (rGPGDAT & ~(1<<SCK1)) | (value<<SCK1))
#define CE1   0  /* GPG0:数字输出 */
#define SET_CE1(value) (rGPGDAT = (rGPGDAT & ~(1<<CE1)) | (value<<CE1))
#define GET_CE1() ((rGPGDAT & (1<<CE1)) >> CE1)
#define CSN1  3  /* GPG3: SPI输出  */
#define SET_CSN1(value) (rGPGDAT = (rGPGDAT & ~(1<<CSN1)) | (value<<CSN1))
#define IRQ1  11 /* GPG11: 中断输入 */
#define GET_IRQ1() ((rGPGDAT & (1<<IRQ1)) >> IRQ1)

void delay(int t)
{
        for(;t>0;t--);

}
static void usDelay(U32 uSeconds, void __irq (*PwmIsr)(void)) {
    // set ISR for PWM Timer 4
    if (PwmIsr != NULL) {
        ClearPending(BIT_TIMER4);
        pISR_TIMER4 = (U32) PwmIsr;
        EnableIrq(BIT_TIMER4);
    }

    // timer input clock frequency = PCLK / (24 + 1) / 2 = 1 MHz
        rTCFG0 &= ~(0xff << 8);   // clear TCFG0[15:8](Prescaler 1) to 0
        rTCFG0 |= 24 << 8;                  // Prescaler 1 = 24
        rTCFG1 &= ~(0xf << 16);   // clear TCFG1[19:16](MUX 4) to 0
        rTCFG1 |= 0 << 16;                  // MUX 4 = 0000 = 1/2

        rTCNTB4 = uSeconds;       // use PWM Timer 4, the initial count value is uSeconds
        rTCON &= ~(0x7 << 20);    // clear TCON[22:20] to 0
        rTCON |= 0x0 << 22;                  // one-shot
        rTCON |= 0x1 << 21;       // manula update TCNTB4
        rTCON |= 0x1 << 20;       // start for Timer 4
        rTCON &= ~(0x1 << 21);          // clear TCON[21](Timer 4 Manual Update) to zero

        while(rTCNTO4)
            ;
}

static void InitSpi(void) {
    // 设置时钟控制寄存器(CLKCON),使能SPI时钟
    rCLKCON = (rCLKCON & ~(1 << 18)) | (1 << 18);

    // SPI0为主设备
    // 初始化GPE GPE11:MISO0(MISO);GPE12:MOSI0(MOSI);GPE13:SPICLK0(SCK)
    rGPECON = (rGPECON & ~(3 << MISO0 * 2 | 3 << MOSI0 * 2 | 3 << SCK0 * 2)) |
        (2 << MISO0 * 2 | 2 << MOSI0 * 2 | 2 << SCK0 * 2);
    // 初始化GPG GPG13:GPG2: nSS_SPI0(CSN),配置为输出
    rGPGCON = (rGPGCON & ~(3 << CSN0 * 2)) | (1 << CSN0 * 2);
    rGPGUP &=~(1<<2);
    // 设置波特率预定标器寄存器(SPPREn),波特率 = PCLK / 2 / (预定标器值 + 1) = 1MHz
    rSPPRE0 = 0x18;
    // 设置SPCONn寄存器以正确配置SPI模块
    // normal; format A; active high; master; enable; polling mode
    //1<<1,CPHA=1;0<<2,CPOL=0,
    rSPCON0 = (rSPCON0 & ~(1 << 0 | 1 << 1 | 1 << 2 | 1 << 3 | 1 << 4 | 3 << 5)) |
        (0 << 0 | 1 << 1 | 0 << 2 | 1 << 3 | 1 << 4 | 0 << 5);
    // 设置SPI引脚控制寄存器(SPPINn)
    // Release; Disable (general purpose)
    rSPPIN0 = (rSPPIN0 & ~(1 << 0 | 1 << 2)) | (0 << 0 | 0 << 2);
}

static char Spi0Transfer(char uch1) {
    char temp;
    while(!(rSPSTA0&0x01));

        // 将nSS(CSN)引脚设为低电平,激活SPI模块
        //上面是原文,这里因为SL900A是高电平才有效
        //所以这里是设置为高电平,激活SPI模块。
    SET_CSN0(1);
    delay(5);
   // usDelay(1, NULL);

    // 发送流程,若uch不为NULL,则开始发送;若uch为NULL,则自动发送哑数据
   // if (uch1 != NULL)
        rSPTDAT0 = uch1;
  //  else
     //   rSPTDAT0 = 0xFF;
    // 判定SPSTAn寄存器的REDY标志

    while (!(rSPSTA0 & 0x01))
        ;
    // 接收流程,初始化时已经配置为TAGD位,没有数据发送时自动发送哑数据
    temp = rSPRDAT0;

        // 将nSS(CSN)引脚设为高电平,关闭SPI模块
        SET_CSN0(0)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//usDelay(1, NULL);
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uiRcvData;
    unsigned char const uiBuf[8] = {0x66, 0x00, 0x5B, 0x4F, 0x66, 0x6D, 0x7D, 0xff};

    Uart0_Init(115200);
    InitSpi();

   /*
          while (1) {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0Transfer(uiBuf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RcvData = Spi0Transfer(NUL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Printf("\n Master: 0x%x\n", uiRcvData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usDelay(1000, NULL);
        }
        */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0Transfer(uiBuf[3]);
                Spi0Transfer(uiBuf[4]);
                //Uart0_Printf("i=%d\n",i);
                //usDelay(1000, NULL);

        }
}

楼主:
知道的大神帮忙看看哈
在这谢过了

网友A:
使能管脚是低电平有效吗?

楼主:
3# 阿南 使能管脚是高电平有效

网友B:
你的图画的靠谱吗?
mosi是输出引脚,怎么会出现没有数据的情况?
另外,你确定使能引脚是高有效的吗?

网友C:
SPI应该很简单啊,你看看控制寄存器有没设置错,极性,相位,发生的数据位数(16/8bit),然后发送数据:片选,等待发生寄存器空,写数据。就OK了,看你发送数据时候还有延时啥的??没必要吧。你在好好检查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