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感应手指动作的电路要怎么设计啦

楼主(2012-11-13):
完全不知道怎么弄啊。。求指导

网友A:
你至少得把你大概的应用条件讲讲,别人才能针对性的给你建议啊

网友B:
触摸屏不就是么

网友C:
触摸按键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也是不太清楚要什么样 。。。。。。

大概就是像笔记本的触摸差不多
就是能感应手指向右滑动 又左滑动的这种

:loveliness:再问个 就是怎么实现单片机的断电检测
用了大电容延迟断电时间
但要怎么才能检测什么时候断电了啊

网友D:
电磁炉上的触摸开关吧?
microchip, st, cypress, ht, silicon labs都有方案

网友E:
端点检测的话,挺简单其实。你可以用1000--2000UF的电容可以,当然太大了没有必要的。主要是主控单片机和别的外部设备分开供电,这样给单片机供电的电源功耗很小会持续很长时间。我做过大概3--5S没问题,这样足够检测程序运行的了。希望可以帮到你

网友F:
我也不知道。

网友A:
如果仅仅是左右滑动:几个按键排成1条,通过检测按键的顺序就可以判断移动的方向;
关于断电检测:电源经过1个二极管再给后面的设备供电,二极管后面弄个大电容,检测二极管前面

网友G:
楼主应该说清楚条件,比如要求接触还是非接触,具体的应用是什么等。

楼主:
楼主应该说清楚条件,比如要求接触还是非接触,具体的应用是什么等。
引用 网友G:

接触式的  作用就是控制屏幕的滑动
或者贪吃蛇游戏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