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通滤波器 低频滤波器 区别???

楼主(2012-11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低通是低频率可以通过
低频滤波是低频部分被滤去

网友B:
低通滤波器指允许低于某频率的信号通过,高于该频率的信号均不通过
低频滤波是指滤波器相应的频率较低,通常在KHz量级,它有低通,高通或带通.主要是相对频率而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