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Y8C27243-24PVXI下载问题

楼主(2012-11-13):
ic, ev, ce, ICE, se
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,我使用CY2C27243搭建了一个最小系统,在下载程序时出现以下问题:
使用版本为3.14的PROGRAMMER连接器件时,出现的提示为:
Select port in the portlist,then try to connect;
使用版本为2.33的PROGRAMMER连接器件时,出现的提示为:
check device family/device setting or programming mode
Target device silicon:0A,family/die:10,major Rev:B does not match chosen device
Is not in the database
请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?谢谢

网友A:
如果你的电脑上同时安装了 PSoC Programmer 2.33 和 PSoC Programmer 3.14 两者可能会冲突,造成片子无法烧写。
把它们都卸载掉,然后重新安装一个新版本的 Programmer 一般能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