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问题

楼主(2012-11-13):
我用Xilinx的V2,电压适配器输出电流是4A,电压5V。由于某种需要,我想换成一个可调的电压适配器,能控制5v输出电压的小范围变动。但是在网上看到的可调适配器输出电流标准都是2A的。我的问题是:在FPGA里边电源管理模块,输入要求是不是只是5v的电压,换句话说,这个2A的电流能不能使FPGA正常运行哦?谢谢

网友A:
这个得看你用的资源多少啊。
这个是动态静态和IO功耗的三者结合啊。

网友B:
我用Xilinx的V2,电压适配器输出电流是4A,电压5V。由于某种需要,我想换成一个可调的电压适配器,能控制5v输出电压的小范围变动。但是在网上看到的可调适配器输出电流标准都是2A的。我的问题是:在FPGA里边电源管理 ...
引用 网友C:
XJSXJTU说得很好。
这个关键看你的资源消耗量。

网友C:
XJSXJTU说得很好。
这个关键看你的资源消耗量。
引用 网友B:
是的,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