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uartus] 管脚绑定有问题,能救吗?

楼主(2012-11-13):
做了一块spartan6的FPGA的板子,板子上有一块AD,具体型号是AD9269,AD的时钟采用的是差分时钟,芯片手册上给出的差分时钟的范围为0.3V到3.6V,我在画PCB的时候,将AD的差分时钟连接到FPGA的3.3V的IO上,现在板子做出来了开始调试了,将FPGA的所有可用IO都绑定了,编写了UCF文件,准备布局布线试一下,但是总是失败,提示“ad_clk_p,ad_clk_n的管脚有问题”,我试着将他们的电平特性改为LVCMOS33,LVDS33....试了很多还是布局布线不通过,师兄说AD的时钟最好用2.5V的差分对,但是现在板子已经做好了,不可能再改了,问下大家是否有办法可以解决?救救我吧!

网友A:
Differential  inputs are powered by VCCAUX, 如果你不用DIFF_TERM属性。差分信号看的不是电平范围,而是差模和共模电压,只要单端的电压不超过芯片VCCIO+0.5v,如果spartan6输出的LVDS25或者LVDS33的差模共模的电压范围与AD的一致,那是可以直接接的,没有问题。还有spartan6 LVDS输出只能在bank0,2上。

网友A:
你布线报的什么错误,截图上来看看

网友B:
你布线报的什么错误,截图上来看看
引用 网友A:
嗯。这个感觉是时钟的位置不对。不是电平的问题。

网友C:
恩,我也觉得更像猴哥说的,IO的位置是不是成差分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