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一个正弦信号噪声的处理

楼主(2012-11-13):
做了一个运放恒流输出电路,当负载只有50R的时候,输出1KHZ 正弦波变得十分的噪,想在后端加滤波器来改善,不知用什么样的滤波器,麻烦大家提示下,谢谢。

网友A:
这不是在后端加滤波器改善的事情。
你的恒流电路已经产生振荡,须从消除振荡入手。

网友B:
LZ,震荡了。
还是先把电路搞稳定吧。

网友C:
2L最近又来了,群里又热闹了不少,怀念IC921前辈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