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仿真器把.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去?

楼主(2012-11-13):
请问如何通过仿真器把.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去?所用DSP为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, 如何实现?谢谢!

网友A:
编写一个在线二次烧写程序,用仿真器就可以实现FLASH程序烧写

网友B:
参考一下下面这个贴子的附件,楼主就可以明白了
http://www.ideyi.org/bbs/article_1085_16548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