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调试问题

楼主(2012-11-13):
DSP的电路板有时调试成功率低于50%,连接和底板均无问题,如何解决?有时DSP同C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,如何避免?

网友A:
硬件设计可能有问题,不应该这么小的成功率。我们的板的成功率为95%以上

网友B:
这个问题很严重   50%的成功率   这不是开玩笑吗   呵呵   把硬件电路仔细重新修改修改

网友C:
是挺不好的,板子哪里接触不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