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怎么升级

楼主(2012-11-13):
以及如何连接bootloader

网友A:
你用的是avnet的板子对吧,你就按照他的提示下载新的软件就好了
另外,你用的哪颗芯片?

楼主:
CY8C24894-QFN56

网友B:
你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问问

楼主:
刚刚测试了一下 它竟然连“program failed”都不显示出来了 一按复位 它干脆连LED都灭了 要重插USB才恢复正常

网友C:
好像这个类型的板子使用USB接口有问题 要买一条500多块钱的那个JTAG连线

网友D:
CY8C24894这是psoc1型号呀,没有JTAG接口,为啥要买JTAG线呢

网友E:
估计没有做psoc issp编程口,是通过FPGA给psoc下载程序的。

网友E:
这样的话,就需要FPGA的开发工具了

网友F:
那就应该有issp接口,你插上后烧不了PSoC程序吗?

网友C:
嗯,这和usb使用不了是两回事

网友E:
是啊,烧写程序时用不到24894的usb接口

网友F:
我猜他们让你买jatg线可能是要烧写fpga用。

楼主:
是啊,没办法,先结贴了

楼主:
多谢大家了啊

网友G:
多去搜索搜索就知道了

网友H:
Cypress 的MiniProg
套件

原装现货,价格有优势,欢迎联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