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部中断丢失问题

楼主(2012-11-13):
用F240经常发生外部中断丢失现象,甚至在实际环境中只有在程序刚开始时能产生中 断,几分钟后就不能产生中断。有时只能采取查询的方式,请问有何有效的解决方法?改 为F2407是不是要好些?

网友A:
应该同DSP无关。建议你将中断服务程序简化看一下

网友B:
真的不好说,最好再描述更清楚点

网友C:
请确认外部硬件电路的连接,是否有足够的保持电平,来使能F240的中断

网友D:
是不是在管脚上有干扰?把你认为丢失时管脚上的电平截图发上来看看……让大家帮你看看

网友E:
你可以使用一个led来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