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用C语言的什么语句结构来判断串口已经收到这组数据

楼主(2012-11-13):
与终端进行串口通信,终端一有动作就会一直向MCU发送10个字节一组的AA 73 XX XX XX XX CC 33 C3 3C数据,动作结束后发送AA 72 XX XX XX XX CC 33 C3 3C数据,而MCU要进行处理和有用的数据就是最后的这组,可以用C语言的什么语句结构来判断串口已经收到这组数据呢?

网友A:
据第二个字节的0x73和0x72不就可以判断。比如10个字节都存到一个uchar msg[10]中,

if  (0x72== msg[1])
{
       // data processing
       .....
}
else
{
        // do nothing?
}

更严格的判决是不是有效的要处理的消息,可以加上前面的AA,以及后面的CC 33 C3 3C.

网友B:
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考虑的。。但是终端一开始动作每隔100MS就发送AA,73的数据组至到动作结束才发送AA,72数据组,不可能只判断接收数据的缓冲区的前10个字节就是有效的

网友C:
串口接收的数据只有这固定的两组吗?会不会有垃圾数据插到中间? 比如插入垃圾数据YY:
AA 73 XX XX XX XX CC 33 3C C3,  YY .. ,  AA 72 XX XX XX XX CC 33 3C C3.

可以用类似状态机切换的方法去读缓冲区的数据。

楼主:
终端发送的数据都是以AA开头,后面的7X代表不同的功能然后以AA 72为结束组数据,你建议的状态机切换方法我没接触过。。我现在还是菜鸟阶段

网友D:
终端每次串口通信都可以接收进来,  保存在10字节数组里.
接收完成后马上判断一下第二个数据是不是"72H", 是就把数据另外存起来并处理;
不是的话就准备继续接收, 接收的数据还放在那个数组里(覆盖掉刚才的信息)...
自始至终只用一个数组做数据接收缓存...

2楼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...

网友D:
收一组数,然后判断,然后清零!

然后再收下一组....

网友E:
收到AA 73以后再连收8个数据,如果8个数据的后4个不等于CC 33 C3 3C则丢弃所有数据,再重新开始接收
...
简单的状态机就搞定了

网友F:
还是状态机更为简单、可靠。
不过应该改为:
“如果8个数据的后4个不等于CC 33 C3 3C则移动指针,从下一位置开始搜索AA 73”

网友G:
有没有考虑到如果数据中出现 AA 73 或 AA 72 之类的数据。

网友H:
例如下面这组数据将如何判断:
AA 73 XX XX AA 73  CC 33 C3 3C CC 33 C3 3C
AA 73 XX XX XX XX CC 33 C3 3C
                    AA 73 XX XX XX XX CC 33 C3 3C

网友I:
1.发生在AA后面的错误都要从AA后面的字节开始重新搜索AA 73

网友I:
2.AA 73后面的任何错误,都要再从紧跟AA73后的第一个XX开始重新搜索。

网友J:
以AA为头,最后以连续CC 33 C3 3C 为结尾

网友K:
这是LZ自己定义的?!
这规约不好,加个校验吧。

网友L:
必须判:
if( (0xaa== msg[0]) &&
    (0x72== msg[1]) &&
    (0xcc== msg[6]) &&
    (0x33== msg[7]) &&
    (0xc3== msg[8]) &&
    (0x3c== msg[9]))
{
}
else if( (0xaa== msg[0]) &&
           (0x72== msg[1]) &&
           (0xcc== msg[6]) &&
           (0x33== msg[7]) &&
           (0xc3== msg[8]) &&
           (0x3c== msg[9]))
{
}

网友M:
建议将接收缓冲区定大一点,如uchar msg[20];

网友M:
当接收的数据头或尾存在着垃圾数据时,比如插入垃圾数据YY:
YY YY YY AA 73 XX XX AA 73  CC 33 C3 3C
AA 73 XX XX XX XX CC 33 C3 3C YY YY YY
YY YY YY   AA 73 XX XX XX XX CC 33 C3 3C YY YY YY
for (i=0;i<RxNum;i++)
{
        if( (0xaa== msg[0+i]) &&
            (0x72== msg[1+i]) &&
            (0xcc== msg[6+i]) &&
            (0x33== msg[7+i]) &&
            (0xc3== msg[8+i]) &&
            (0x3c== msg[9+i]))
         {
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 (0xaa== msg[0+i]) &&
           (0x72== msg[1+i]) &&
           (0xcc== msg[6+i]) &&
           (0x33== msg[7+i]) &&
           (0xc3== msg[8+i]) &&
           (0x3c== msg[9+i]))
          {

          }
          RxNum = 0;
}
还可以加一些限制,如RxNum>=10等~~~

楼主:
哦,知道了,多谢几位高手

楼主:
先结贴了

网友N:
看着象某公司的串口屏接口,我也正弄这玩意。

网友O:
18楼介绍的方法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