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采用FPGA进行设计来降低风险?

楼主(2012-11-13):
在我的嵌入式设计中,怎样采用FPGA进行设计来降低风险?

网友A:
FPGA开发人员具有传统嵌入式解决方案无法提供的多种优势:

•保护您的软件投入不会受到处理器过时的影响——由于您拥有基于FPGA的嵌入式处理器硬件设计,因此,您的软件投入会受到保护,处理器过时不会影响它。在最差的情况下,您可以把嵌入式设计移植到新的FPGA系列中,需要进行电路板重新设计。但是,由于处理器子系统没有改变,因此,您的软件投入保持不变。
•缩短产品面市时间——通过在您的设计中加入FPGA,您能够尽早发布具有最新特性的新产品,然后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更新硬件。Altera提供较简单的方法通过互联网来远程更新FPGA硬件设计。在某些情况下,整条产品线可以基于一种电路板设计;所有的变化都含在FPGA中。
•适应需求的变化——利用FPGA,即使完成PCB之后,也可以加入或者改变硬件特性,适应最后一刻更改,以及标准的变化
•不需要重新设计电路板,提高系统性能——有时候您会在设计后期发现系统无法满足性能要求。在系统中采用FPGA,不需要重新设计电路板,也不需要购买速率等级更高的器件或者采用汇编语言重新编写软件,便能够进一步提高性能。您可以在FPGA中加入多个处理器、定制指令和硬件加速器来提升系统性能,不需要重新设计电路板。

网友B:
LS分析的很全面了

网友C:
FPGA现在的确是相当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