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Nios II 嵌入式处理器?

楼主(2012-11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Nios II嵌入式处理器是通用32位RISC CPU,适用于可编程逻辑。它提供三种不同的处理器内核,提高了设计的灵活性,在系统性能需求和逻辑单元(LE)使用上达到了平衡:

•Nios II/f (快速)——性能最好,中等FPGA利用率。
•Nios II/s (标准)——高性能,较低的FPGA利用率。
•Nios II/e (经济)——性能中等,低FPGA利用率。
Nios II处理器体系结构:

•32位指令集体系结构
•32位数据和地址通路
•32个通用寄存器
•32个外部中断源
•可配置指令高速缓存(仅/f和/s内核)
•可配置数据高速缓存(仅/f内核)
•256个定制指令公共接口
•4个紧耦合存储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