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定制指令,它们是怎样工作的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2-11-13):
定制指令是用户开发的硬件模块,扩展了Nios II处理器指令集,加速了软件算法的实现。每个Nios II处理器内核可以加入256条定制指令。Nios II处理器软件开发工具自动生成宏,可以在C语言应用程序中调用它,与C语言子程序调用非常相似,具有零开销。与自然的Nios II处理器指令相似,定制指令逻辑可以从两个源寄存器中取值(可选),将结果写回到目的寄存器中。Nios II处理器IP还提供通用和浮点定制指令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