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系统互联架构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2-11-13):
系统互联架构是由SOPC Builder自动生成的真正无阻塞互联,支持同时多主机从机操作,因此,与传统的共享介质总线结构相比,大幅度提高了系统总体性能。系统互联架构需要最少的FPGA资源,支持:

•同时多主机工作
•4 Gbytes地址空间
•同步接口
•内置地址解码
•延时读写传送
•流操作
•动态调整外设接口
•多时钟域
•流水线工作

网友B:
这个百度就能找到吧

网友C:
2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