操作系统到底有什么优势?

楼主(2012-11-13):
新手,听说STM32可用操作系统,但不知操作系统到底有什么优势,好在哪里?

网友A:
写程序思路简洁。任务的调度让os搞去了。

网友B:
老朴正解。

网友C:
想想windows操作系统的优势

网友D:
最大的优势就是方便,效率可能低一点

网友E:
操作系统可以帮你做很多底层的事情

网友F:
我觉得, 不要跟 WINDOWS 去比 , 毕竟楼主要 STM32 上用的操作系统
RTOS 的优点应该说是提供了将复杂的系统拆分成多个简单系统的手段

网友G:
采用操作系统会大大降低设计的复杂性,更加简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