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定性方面应注意那些问题

楼主(2012-11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合理布线

网友B:
根据个人不同注意事项还有很多

网友C:
信号完整性

网友D:
差不多这些了,楼主整理下

楼主:
多谢楼上几位

网友E:
经过一些强干扰源的区域,建议音频信号进行放大后再进行传输。

网友F:
合理的布局和布线

网友G:
首先应该是电源的啊 ,其次就是硬件上的布局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