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有源滤波器与一般滤波器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2-11-13):
我一直不清楚有源滤波与一般滤波器它们各自能用在什么样的场合?以及使用时区别是什么?

网友A:
有源滤波自身就是谐波源。其依靠电力电子装置,在检测到系统谐波的同时产生一组和系统幅值相等,相位相反的谐波向量,这样可以抵消掉系统谐波,使其成为正弦波形。有源滤波除了滤除谐波外,同时还可以动态补偿无功功率。其优点是反映动作迅速,滤除谐波可达到95%以上,补偿无功细致。缺点为价格高,容量小。由于目前国际上大容量硅阀技术还不成熟,所以当前常见的有源滤波容量不超过600kvar。其运行可靠性也不及无源。
一般无源滤波指通过电感和电容的匹配对某次谐波并联低阻(调谐滤波)状态,给某次谐波电流构成一个低阻态通路。这样谐波电流就不会流入系统。无源滤波的优点为成本低,运行稳定,技术相对成熟,容量大。缺点为谐波滤除率一般只有80%,对基波的无功补偿也是一定的。
目前在容量大且要求补偿细致的地方一般使用有源加无源混合型,即无源进行大容量的滤波补偿,有源进行微调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!

网友C:
有源滤波具有智能性和自动适应性. 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
无源滤波结构简单, 通常成本也低很多.

网友D:
2#讲的好啊,我借鉴学习哈

网友E:
有源电力滤波器(APF)是一种用于动态抑制谐波、补偿无功的新型电力电子装置,它能够对大小和频率都变化的谐波以及变化的无功进行补偿

网友E:
顾名思义该装置需要提供电源(用以补偿主电路的谐波),其应用可克服LC滤波器等传统的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方法的缺点(传统的只能固定补偿),实现了动态跟踪补偿,而且可以既补谐波又补无功;三相电路瞬时无功功率理论是APF发展的主要基础理论;APF有并联型和串联型两种,前者用的多;并联有源滤波器主要是治理电流谐波,串联有源滤波器主要是治理电压谐波等引起的问题。有源滤波器同无源滤波器比较,治理效果好,主要可以同时滤除多次及高次谐波,不会引起谐振,但是价位相对高

网友E:
有源电力滤波器,是采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和基于高速DSP器件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制成的新型电力谐波治理专用设备。它由指令电流运算电路和补偿电流发生电路两个主要部分组成。指令电流运算电路实时监视线路中的电流,并将模拟电流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,送入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(DSP)对信号进行处理,将谐波与基波分离,并以脉宽调制(PWM)信号形式向补偿电流发生电路送出驱动脉冲,驱动IGBT或IPM功率模块,生成与电网谐波电流幅值相等、极性相反的补偿电流注入电网,对谐波电流进行补偿或抵消,主动消除电力谐波。

网友E:
技术优势  绿色化   效率达97.2%,比效率为95%的有源滤波器年节约电能约6, 500kwh   效率更高的拓扑增强型控制算法   基于精确模型的热设计和结构优化   小型化   体积仅为同类主流品牌1/6,占用更少空间 ,   活适应不同的工况安装创新,壁挂式或机架式安装使用更少的原材料,保护环境   智能化   补偿指定次数谐波可调感性、容性无功补偿补偿系统不平衡负载自动检测、抑制系统谐振全功能监控系统   模块化   N+1冗余,显著提高系统可靠性流水线生产 , 更出色质量保证减少系统单故障点灵活并联,适应不同工况   功能特性   同时滤除2~50次谐波,或选择2~50次内任意次数谐波进行补偿 响应时间小于300μs   采用3DSP+CPLD全数字控制方式和国际知名品牌高速IGBT,闭环控制,精确滤除谐波   应用四相线技术,消除中性线电流

网友E:
自动消除谐振,不受电网阻抗和系统阻抗变化影响 具有补偿谐波;同时补偿谐波和无功;同时补偿谐波,无功和负 载三相电流不平衡三种工作模式   电子式过负荷保护   逆变器控制具备了机器快速的FPGA,功率数字信号处理功能   模块化设计,易于扩展 多机并联集中监控功能 远程网络监控功能   维护方便,在符合要求的工作环境下工作,非机器故障无需维护

网友E:
产品设计及生产遵循的国内,国际标准   国际标准   EN 50091-3, EN 61000-6-2, EN55011, EN 50178:1997, IEC 62040-3, IEC 50178:1997, AS 62040-3(VFI SS 111), CISPR11   国家标准   GB/T14549-93《电能质量:公用电网谐波》   GB/T15543-1995 《电能质量: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》   GB/T15945-1995 《电能质量: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》   GB/T12326-2000 《电能质量:电压波动和闪变》   GB/T12325-2003 《电能质量:供电电压允许偏差》   GB/T18481-2001 《电能质量:暂时过电压和瞬态过电压》   GB/T15576-2008 《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》   GB7625.11998 《低压电气电子产品发出的谐波电流限值》   GB 4208-2008《外壳防护等级(IP代码)》   极宽电压输入范围   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,可承受-40%~+20%的电压波动,频率为50/60Hz, 可承受+/-5%的频率波动,适应各种不同工况的电能质量环境。同时,如果电压波动超过上下限,机器自动闭锁输出,并 发出告警。

网友E:
自动限流   自动限定在额定容量范围内100%输出,如果负载侧谐波电流大于机 器额定容量,机器会在额定容量内继续输出电流补偿谐波,不会发生过载导致自身超载或退出运行。   负载短路保护   可承受负载瞬间短路的冲击,在短路消除后重新启动。   并联独立控制   并联接入电网,不会因机器故障导致电网发生断电事故。多台YW-APF有源电力滤波器并联系统,如果一台因故障退出运行,剩余的 机器仍能正常工作实现滤波功能。   三相电流独立控制   各相电流独立控制,单相注入电流,不受系统三相电流不平衡影响,中性线滤波能力为相线的三倍。   IP防护等级及防雷保护   IP保护等级为IP20;防雷保护能力为20kA。   监控系统   系统具备快速、完全的故障自检功能,包括市电欠压或过压、母线 过压或过流、风扇故障、功率器件过温、输入保险丝熔断等各种故障自检,所有故障均通过LCD显示屏及LED运行状态灯发出告警信号,同时机器自动采取相对应的操作保护系统。 监控系统在供电或断电情况下可保存500条故障记录,便于分析原因 及排除故障。

网友E:
三、基本应用:  谐波主要危害:   · 增加电力设施负荷,降低系统功率因数,降低发电、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有效容量和效率,造成设备浪费、线路浪费和电能损失;   · 引起无功补偿电容器谐振和谐波电流放大,导致电容器组因过电流或过电压而损坏或无法投入运行;   · 产生脉动转矩致使电动机振动,影响产品质量和电机寿命;   · 由于涡流和集肤效应,使电机、变压器、输电线路等产生附加功率损耗而过热,浪费电能并加速绝缘老化;   · 谐波电压以正比于其峰值电压的形式增强了绝缘介质的电场强度,降低设备使用寿命;   · 零序(3的倍数次)谐波电流会导致三相四线系统的中线过载,并在三角形接法的变压器绕组内产生环流,使绕组电流超过额定值,严重时甚至引发事故。   · 谐波会改变保护继电器的动作特性,引起继电保护设施的误动作,造成继电保护等自动装置工作紊乱;   · 谐波变改变了电压或电流的变化率和峰值,延缓电弧熄灭,影响断路器的分断容量;   · 使计量仪表特别是感应式电能表产生计量误差;   · 干扰邻近的电力电子设备、工业控制设备和通讯设备,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。   谐波治理经济效益   节能5%~8%   某IDC机房7台400KVA UPS不间断电源,08年电费支出约1500万元,治理谐波后年节约电费110万元,节能效果7.3%   降容减少变压器、断路器、电缆投资   某工厂安装国电中自有源滤波器,退还一台变压器给供电局,节省100多万投资保护设备、减少设备投资河南某纸厂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每月烧毁两台风机,每月损失3万元   提高生产率和保持连续供电   大庆腈纶厂治理谐波后日产量从197吨提高到210吨四、有源滤波的优点和缺点:    优点:可动态滤除各次谐波,对系统内的谐波能够完全吸收;不会产生谐振。   缺点:造价太高;受硬件限制,在大容量场合无法使用:有源滤波容量单套不超过100KVA,目前最高适用电网电压不超过690V.

网友E:
五、应用场合  有源电力滤波器可广泛应用于工业、商业和机关团体的配电网中,如:电力系统、电解电镀企业、水处理设备、石化企业、大型商场及办公大楼、精密电子企业、机场/港口的供电系统、医疗机构等。根据应用对象不同,HTAPF-I型有源电力滤波器的应用将起到保障供电可靠性、降低干扰、提高产品质量、增长设备寿命减少设备损坏等作用。   ■通信行业   为了满足大规模数据中心机房的运行需要,通信配电系统中的UPS使用容量在大幅上升。据调查,通信低压配电系统主要的谐波源设备为UPS、开关电源、变频空调等。其产生的谐波含量都较高,且这些谐波源设备的位移功率因数极高。通过使用有源滤波器可以提高通信系统及配电系统的稳定性,延长通信设备及电力设备的使用寿命,并且使配电系统更符合谐波环境的设计规范。   ■半导体行业   大多数半导体行业的3次谐波非常严重,主要是由于企业中使用了大量的单相整流设备。3次谐波属于零序谐波,具备在中性线汇集的特点,导致中性线压力过大,甚至出现打火现象,存在着极大的生产安全隐患。谐波还会造成断路器跳闸,耽误生产时间。3次谐波在变压器内形成环流,加速了变压器的老化。严重的谐波污染必然对配电系统中的设备使用效率和寿命造成影响。   ■石化行业   由于生产的需要,石化行业中存在着大量泵类负载,并且不少泵类负载都配有变频器。变频器的大量应用使石化行业配电系统中的谐波含量大大增加。目前绝大部分变频器整流环节都是应用6脉冲将交流转化为直流,因此产生的谐波以5次、7次、11次为主。其主要危害表现为对电力设备的危害及在计量方面的偏差。使用有源滤波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。   ■化纤行业   为大幅提高熔化率、提高玻璃的熔化质量,以及延长炉龄、节省能源,在化纤行业常用到电助熔加热设备,借助电极把电直接送入燃料加热的玻璃池窑中。这些设备会产生大量的谐波,且三相谐波的频谱和幅值差别比较大。   ■钢铁/中频加热行业   钢铁业中常用到的中频炉、轧机、电弧炉等设备都会对电网的电能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,使电容补偿柜过载保护动作频繁、变压器和供电线路发热严重、熔断器频繁熔断等,甚至引起电压跌落、闪变。   ■汽车制造业   焊机是汽车制造业中不可少的设备,由于焊机具有随机性、快速性及冲击性的特点,使大量使用焊机造成严重的电能质量问题,造成焊接质量不稳、自动化程度高的机器人由于电压不稳而不能工作,无功补偿系统无**常使用等情况。   ■直流电机谐波治理   大型直流电机场所都需要先通过整流设备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,由于此类工程的负载容量都较大,因此在交流侧存在严重的谐波污染,造成电压畸变,严重时会引起事故。   ■自动化生产线和精密设备的使用   在自动化生产线和精密设备场合,谐波会影响到其正常使用,使智能控制系统、PLC系统等出现故障。   ■医院系统   医院对供电的连续性和可靠性有非常严格的要求,0类场所自动恢复供电时间T≤15S,1类场所自动恢复供电时间0.5S≤T≤15S, 2类场所自动恢复供电时间T≤0.5S,电压总谐波畸变率THDu≤3%,X光机、CT机、核磁共振都是谐波含量极高的负载。   ■剧场/体育馆   可控硅调光系统、大型LED设备等都是谐波源,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三次谐波,不但造成配电系统的电力设备效率低下,而且还会造成灯光频闪,对通信、有线电视等微弱电回路产生杂音,甚至产生故障。

网友E:
六、主要发展状况:  由于有源滤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,目前国内市场上主要以无源滤波为主;国际上以ABB、ABLEREX(爱普瑞斯)、诺基亚、施耐德(梅兰日兰)、西门子为代表,国内以西安赛博、英纳仕电气,哈工大、南京亚派为代表,另外清华大学电机系研制的CleanPower系列有源电力滤波器在自适应能力,稳定性以及对各种延时的最优补偿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,成为了最先进的产品之一。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和控制技术的进步,有源电力滤波器APF以其巨大的技术优势、强大功能、逐渐下降的价格,必将最终取代传统无源型滤波器PF。

网友E:
滤波器要做好是一门学问   记得做的比较好的是俄罗斯的电子技术人员   还有   TI有一款专门用于设计滤波器的软件   名字忘了   你自己搜一下   呵呵   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F:
问题主要针对信号滤波器,回答的基本是电源类的强电方面的滤波器........可能答的文不对题

网友G:
谢谢14楼的资料的分享的,我学习下

楼主:
谢谢大家,这些关于滤波器的资料挺好,我结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