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V3.0与V3.5固件库

楼主(2012-11-13):
以前用的是V3.0的固件库,使用的是固件库中文手册,它把每个参数的含义以及每个子函数的示例都有,这样使用或查找起来很方便。
现在使用V3.5的库,感觉改动的还是很大的,现在只有CHM文件了,没有使用手册了……对我们这些看惯了PDF的人来说,CHM文件的确是别扭,,,还是比较期待会有PDF的出现……。

网友A:
CHM是潮流,代表更方便的使用和用户体验

习惯下就好;P

网友B:
用了一阵子,感觉编译方面还行吧,要省去自己调整的麻烦,必须用指定版本的编译工具。

网友C:
CHM查找方便多了,而且不需要额外的软件:lol ,当然 3.5版的CHM总觉的很诡异

网友D:
看来是跟不上潮流了,OUT了,同样感觉“CHM文件的确是别扭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