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差频问题,请教大侠

楼主(2012-11-13):
我有两路正弦信号,信号的频率约为65kHz,幅值约0.5V,两路信号频率不会相同,约相差1kHz,现在我想通过乘法器或者混频器得到两路信号的差频信号,如何实现?有人用过乘法器或混频器吗,推荐一下。另外,如果两路信号为0-5V的方波信号,频率同上,是否也可以实现差频?感谢。

网友A:
两路信号频率不高,幅度也够大,频差也不大。
任何非线性元器件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,最简单的当然是二极管。其输出就存在差频,但也同时存在两个输入信号,以及和频等等。根据你的具体频率数值,可以考虑使用一个低通滤波将差频取出而将其它频率成份去除。

网友B:
5V方波的话,用异或门+低通滤波就行

楼主:
2楼,用二极管怎么实现?能够详解一下,小弟不太明白,谢啦

网友A:
4楼:
例如:
《通信电子电路-谢沅清-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-2000》,第二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