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量插座发生爆炸

楼主(2012-11-13):
我现在做一个计量插座的方案:L线通过锰铜分流器采集电流:N线通过分压电阻采集电压,采集N线电压的同时,L线接到pcb板的gnd。

烧录程序的时候,使用usb转Jtag的仿真器。usb端接到台式机的usb接口,Jtag接到pcb板的程序烧录口(引脚为data clk gnd reset vcc)。
原来烧录程序时,调试的计量插座都是不通AC交流电的。
但是今天太大意,烧录程序的时候,调试的计量插座插在了插排上即加上了AC220。Jtag接头刚插到调试的计量插座上,就发生了爆炸。
领导说是热地和冷地短路了,但是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请教大神再讲一下。谢谢!

楼主:
加上隔离变压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。但是为什么要加,还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A:
共地短路。加上隔离变压器后,就不共地了。

网友A:
要不你不用的烧录器不用开关电源,用回线性电源(里头有个变压器的那种。

网友B:
你贴图的gnd 是你标注的,实际是和市电连的,非隔离的,如果你手摸这个地是会电人的。
所以一般调试的时候都要加220隔离变压器的。
切忌,安全第一。
这次爆掉 给你提个醒。

网友C:
电工都不及格就设计市电计量仪器,要不要这么玩命?

网友D:
在天朝,玩命的还少吗?

网友E:
开关电源的地一般都是接大地的。而你板子上的R66将地与火线连接起来了,相当于直接将火线接地,当然爆炸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