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释电传感器电平问题

楼主(2012-11-13):
现在使用一个红外热释电传感器,电路图如下:

热释电传感器用了3个引脚,5V、gnd、Dout_5v.因为mcu是3.3V,所以Dout要经过电平转换为3.3V.
mcu的p1.0上电复位默认为上拉输入20K.现在p1.0设置为输入,三态。
5V到3.3V的分压电阻为10k,20K.但是测量Dout_3.3V的波形,发现高电平为1.65V.而实际上应该为3.3V.
热释电传感器的内部电路如下:

同事说,20K的下拉电阻太小,怕运放拖不动。要改为100K和200K的分压。我试了下,果然Dout_3.3V的波形的高电平可以为3.3V.
请问下这是什么道理呢? 谢谢!

网友A:
晕,你同学不是解析了吗,你还不清楚?在Dout_3.3V为1.8V时,你测测Dout_5v是不是5V?已经不是了!因为你这两个分压电阻对热释电传感器的输出而言就是一个负载,这个负载对于热释电传感器来说,太重了,热释电传感器的内阻太大了,电压都分在了内阻里。
因为,解决方法就是把你的“负载”减轻。

网友B(2014-08-05):
楼主有个问题想问您,我按网上的原理图焊接了一个热释电传感器,发现感应距离短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,谢谢。能分享下你这幅原理图的元器件参数嘛,或私聊我:lol  重谢啊!

网友C:
专业生产移动电源,移动电源OEM,礼品移动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