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烧程序进flash

楼主(2012-11-13):
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6的FPGA,flash配置芯片选用的是Atmel的AT45DB642D,能通过JTAG下载bit文件,程序也能正常工作,配置flash之后也能识别出flash芯片的型号,但就是不能将MCS文件烧进flash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希望好心人能帮帮忙,谢谢了!

网友A:
查配置电路

网友B(2013-01-23):
应该是配置电路问题

网友C:
可能是电路本身的设置问题  呵呵   希望你能早日解决问题   呵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老问题,M0,M1的设置有问题

此人再没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此人再没来

弱弱的问一句,经常将配置设成上电加载PROM模式,然后发现直接烧JTAG也可以用,断电又恢复到PROM内的程序了,
你们一般是这么用么?还是烧的时候换来换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