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12控制发电机励磁电流,出现的几个问题,谢谢!

楼主(2012-11-14):
用DSP2812产生PWM波控制一个开关管,从而控制励磁绕组中的励磁电流,发电机整流输出直流电压,接电阻负载,改变电阻负载保持输出电压不变。检测励磁电流和输出电压,励磁电流内环,输出电压外环。板子上还有过压过流信号保护,具体是通过电压电流霍尔传感器产生的电压信号与比较器比较后,进入或门芯片,再进入锁存器,即高电平跳变触发锁存故障信号,一旦故障,锁存器的输出端拉低dsp的PDPINT引脚。 有这样几个问题:
1、dsp在运行时时候,是不是不能用万用表测量板子上的某个点的电压,我试过,会导致程序进入PIPINT中断,很奇怪,电压电流都没有出现异常啊。
2、用示波器普通探头测量PIPINT引脚,当原动机开动(是个变频调速的异步机)拖动发电机,控制发电机励磁的dsp还没有运行(DSP处于调试模式debug),PDPINT引脚居然从高电平拉低成低电平,dsp当然也运行不了了。跟锁存器相连的输入信号也没看见有明显的电平跳变啊,是不是干扰原因?,如果把示波器探头移去,将原动机拖动至额定转速,运行dsp,则可以运行正常,是不是示波器探头引入的干扰?
3、用的是增量式PI,常常出现这种情况,头一天pi调的还可以,第二天又不行了,可能天气冷了一点的原因。另外,pi调好了,想看看板子上某点信号,放上示波器普通探头,再运行dsp,会出现输出电压过冲,然后PWM也不输出了。求大家帮帮忙,谢谢了!

网友A:
1、dsp在运行时时候,是不是不能用万用表测量板子上的某个点的电压,我试过,会导致程序进入PIPINT中断,     ----  这是干扰问题.
用示波器普通探头, 应该是因为示波器共地的原因, 如果是高压系统, 这样的探头是不合适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