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uartus] 使用DD2 控制器后 FPGA 工作一段时间烫手怎么回事

楼主(2012-11-14):
FPGA 为spartan 6 的XC6SLX1002FGG672 ,控制器使用MCB硬核,工作一段时间后FPGA烫手,但是不使用硬核的时候发热是正常的,将MCB的管脚约束成LVCOMS电平的话发热也没有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正常,内存读写一段时间后出现误码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有用过spartan6 硬核的高手帮忙分析下,谢谢

网友A:
正常。我们用S6时,带MCB和不带MCB都用过。资源都是比较满的情况下,带MCB的必须加散热片,不带MCB的就可以不用加。
考虑一下散热措施吧。

网友B:
SP6的散热是个大问题。
我们使用两个MCB 加散热片。

网友C:
正常。我们用S6时,带MCB和不带MCB都用过。资源都是比较满的情况下,带MCB的必须加散热片,不带MCB的就可以不用加。
考虑一下散热措施吧。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这个应该加散热片

网友D:
xpower报告的功耗有多大?

网友E:
你把不使用的管教设为三态

网友F:
加个散热片 试一下!

网友C:
加个散热片 试一下!
引用 网友F:
估计不想加散热片呗。

网友G:
我自己试过用力mcb后的确很烫,烫手。用ise软件分析电流和实际电流差不多。估计要用mcb的话要用散热片

网友C:
我自己试过用力mcb后的确很烫,烫手。用ise软件分析电流和实际电流差不多。估计要用mcb的话要用散热片
引用 网友G:
嗯,有可能。

网友C:
还是看应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如何改成3态,只看到有上拉、下拉和悬浮,默认是下拉,改成上拉还是一样

网友H:
这个正常,其实这个不是因为逻辑的功耗,这个其实是IO Termination的功耗,所以在XPE里面,你不设置是看不出来的。
如果不用IN_TERM,而是用外部的终端电阻加VTT的方式的话,发热会小得多

网友I:
使用散热片   如果正常的温度的化    如果是不正常   需要考虑是否为局部短路造成上述情况   呵呵   帮你顶一个   希望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  呵呵

网友C:
这个正常,其实这个不是因为逻辑的功耗,这个其实是IO Termination的功耗,所以在XPE里面,你不设置是看不出来的。
如果不用IN_TERM,而是用外部的终端电阻加VTT的方式的话,发热会小得多 ...
引用 网友H:
有那么明显么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原理图按照XILINX的SP601开发板画的,地址和控制线外加电阻到VTT,IN_TERM默认设成“NONE”,但还是很烫手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谢谢。应该不是,因为改SSTL电平为LVCOMS电平后就不热了。我也是怕使用MCB忽略了什么地方造成发热量变大。使用散热片后没那么烫手,有点热,估计也有50°左右。因为之前没用过spartan 6,所以想确定下有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