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12的定时器0如何实现纳秒ns级定时

楼主(2012-11-14):
最近老师给了个任务用这款处理器计时,时间很短,只有几微妙的量级,且要求定时的时间越短越好。我的做法是使用了两个中断,一个定时器0,计算两中断发生的前后时间差,。在定时器0里面将一个全局变量tim一直自加;当第一路中断来的时候将全局变量tim清零,这时定时器会将tim从0开始自加,当第二路中断来的时候读出此时全局变量tim的值,这样就得到了两中断先后到来的时间差。现在的问题是当我将定时0.2US以下时时间就是错的了。不知为何?哪位高人能指点迷津啊?

网友A:
原理上没有问题, 但这个偏差是中断延迟的不确定性导致的.

楼主:
中断的延迟有不确定性吗?  有规律可循吗?

楼主:
如果两路外部中断延迟是一样的话,是不会影响我计算时间差的,!

网友B:
你这么精确的值 程序运行也是有时间差的,所以不会那么准确的,只是理论上的

网友C:
中断执行的次数太多了吧,这个应该在100m左右吧

网友D:
楼主考虑一下汇编 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