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 M3 版本不能下程序问题

楼主(2012-11-14):
TI 的一款MCU  LM3S2793,现在手上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芯片,一个是C3XD,一个是C5SD,现在的问题是,同样一款板子,装上LM3S2793 C3XD 用JTAG可以下载程序,换上LM3S2793 C5SD,用JTAG可以下载程序就提示错误,换上C3XD又可以下了,请问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,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问题?谢谢

网友A:
错误提示是什么?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
原因是keil4版本不够,原来是415的,单片机配置设配是Luminary的,C3是可以用的,但是C5  M3必须选择TI~~谢谢!!

网友B:
以前我遇到过flash的配置有问题的情况的

网友C:
哪里设置不对吧

网友D:
不清楚,等高手出现吧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C3和C5的区别不大,主要调整了电源管理,不能下载,最好提供Keil的错误提示信息。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C5的支持,需要老版本的keil打补丁,最好用keil 4.20以后的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