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温的一个Idea,大家帮忙分析下

楼主(2012-11-14):
我想做一个可调节一定空间(例如30*30*30CM)内部温度的恒温器,最好是电池供电的,温度0-40℃,精度0.1℃,大小要比一个移动硬盘还小点,这个想法能做好么?大概有什么方法?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能,再小的都有。

网友B:
由于要控制的温度可能低于室温,所以,必须有制冷源。
同时,为了控制方便和精度,采用电加热控制温度。
所以,你必须一直开着制冷,控制加热来控制温度。

楼主:
2# 宋业科 能做成U盘大小那就Perfect了,大侠能否指明一下方法,或告诉我市场上有类似的产品么?

楼主:
3# gx_huang 你说的制冷源具体是什么?设备很小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