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电读写是否只可以在一个线程中操作

楼主(2012-11-14):
程序中有多个线程,若在不同的线程里都有读写铁电,是否会导致数据出错呢?

网友A:
个人感觉,应该不会导致数据出错。因为有电情况下,铁电跟RAM差不多。

网友B:
这应该是个资源共享的问题.
用个 mutex 信号量管理号这个共享资源, 多个线程读写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C:
要么你用一个信号量控制 多个线程可以读写
要么你就在一个线程里面专门做读写,各个线程往这个线程发送 写的 消息
我一般采用第二种方法,写速度比较慢,或者到达一定的及时性即可

楼主:
谢谢楼上几位,我现在采用的方法就是只在一个线程里读写,其他线程只置标志位。实时性和方便性是差了些,不出错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