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我挽救我的Discovery板

楼主(2012-11-14):
本人想玩玩STM32 的MCU,在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STM32F407 Discovery板,运行demo程序没有问题。 我想自己写点程序,由于没有经验,我居然直接更改了 GPIOA 的MODER的值,运行该语句后板子和电脑失去联系。从此再也没有连上。 我用的编译调试工具是IAR的 EWARM6.4 。 后来我仔细看了相关的资料,发现我把GPIOA的STlink V2的调试端口设置成了Input功能,缺省是AF功能的,这样调试端口就无法起作用了。

想通过STlink V2重新刷新是不可能了。 我想通过Bootloader来重新刷新,为此我购买了USB转串口的线,经过测试该线工作正常,然后我按照ST官方的Boot的说明(文档号CD00167594),

1. 把BOOT0 接Vdd
2. 把BOOT1(PB2) 连GND
3. 把电脑串口的Tx接USART1的Rx(PA10)
4. 把电脑串口的Rx接USART1的Tx(PA9)
5. 把电脑串口的GND接板上的GND
6 把USART3,CAN和USB的相关端口(USART3_RX (PB11), USART3_RX (PC11), CAN2_RX (PB05), OTG_FS_DM (PA11)  OTG_FS_DP (PA12))接GND
7. 在电脑上运行flash demonstration2.2, 采用默认的设置
8. 按一下板上的BOOT按钮,紧接着电脑上的flash demostration中点“next”

可是每次都是“No response”。  我试了很多次,每条线都做了检查,可是还是不行,谁能帮帮我?

网友A:
想通过STlink V2重新刷新是不可能了 - 这个想法不对。
只要略作改动,可以很容易通过STlink V2重新刷新STM32F407 里面的代码。
改动就是:更改BOOT0脚的缺省电平,从低电平(低电平对应从Flash启动)改为高电平,看了一下STM32F407 Discovery原理图,应该只需断开SB19即可。

楼主:
2楼的兄弟,你试过没有?

我是直接把BOOT0用线连到Vdd的,断开SB19有些麻烦。这样启动Bootloader上只有USART,CAN和USB三种模式,没有STlink V2的模式呀?

网友A:
直接把BOOT0用线连到Vdd,也可以。其关键是不要让STM32从Flash启动

楼主:
BOOT0连到Vdd,那BOOT0就是1了,应该可以保证不从flash启动的。 请问谁有用串口刷STM32的成功经验呢?

网友A:
BOOT0连到Vdd,那BOOT0就是1了,应该可以保证不从flash启动的。 请问谁有用串口刷STM32的成功经验呢?
引用 楼主:

BOOT0连到Vdd后,就可以正常用
IAR EWARM 进行下载代码了。
这时候根本没必要用串口。

楼主:
好的,晚上回家我试试看!

楼主:
OK,搞定了! 困扰了我两个星期就这么搞定了,简单的有些不可思议!多谢!

网友B:
是什么问题,说说解决办法啊。

楼主:
如果因为程序设置的问题导致Discovery板子和电脑通过STlink通讯不上,解决办法是:

1. 把BOOT0用线直接连到Vdd
2. Reset后STlink将可以通讯,找一个好的程序重新download和run就解决了。
3. 在把BOOT0上的线去掉

这个就和以前一样的,板子能用了,就这么简单!

网友C(2014-03-16):
Mark一下,以后用

网友D(2014-12-27):
刚好被我碰到了,好用,狂顶~~~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OK,搞定了! 困扰了我两个星期就这么搞定了,简单的有些不可思议!多谢!

恭喜楼主,问题解决了就好!!!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