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虾:如何用硬件电路实现蜂鸣器发出声音?

楼主(2012-11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蜂鸣器也分有源和无源的

网友B:
直接加个与门不就完了,5个按键相与给蜂鸣器

楼主:
谢谢三楼:我的蜂鸣器是有源的,加三极管9013或者8550来控制的;

楼主:
谢谢4楼:可不可以,推荐个电路?我的蜂鸣器是有源的,加三极管9013或者8550来控制的;

网友C:
如果每个按键都是独立接地或电源的就简单,独立接地的用五个4148+8550、独立接电源五个4148+8050。如果按键允许的话三级管都可以省掉!

网友B:
同意楼上的,直接用二极管做与门好了

网友D(2013-01-11):
5个按键,用二极管组成或门,然后按一下,就叫一下,蜂鸣器三极管驱动即可~

楼主:
最好,能有图纸呀,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单稳态触发器 74hc123什么的好像

74hc123  这个一块多钱一个啊

网友G:
就叫一声是什么意思啊,这一声有多长,这一声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其他动作,你希望得到什么反应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每个按键都是独立接地或电源的就简单,独立接地的用五个4148+8550、独立接电源五个4148+8050。如果按 ...

这个办法不错。

楼主:
请教13楼:就是按一下,叫一下,没有时间要求的,只要嘀一声,即可;没有其他 的动作

网友I(2013-03-07):
不错,4148和8050.

网友J:
用一个555定时器和一个三极管做开关就可以了,,,五个按键分别接555的第四管脚,,整个下来成本不会超过一块钱

网友(2013-04-28):
蜂鸣器+接5V,蜂鸣器-并5个二极管的+,二极管的-串到每个按键,按键的另一端接地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