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quartus和modelsim时序仿真的问题,请教!

楼主(2012-11-14):
本人一直用quartus进行FPGA设计和时序仿真,目前用到的版本是9.1,大家知道ALTERA从quaruts10.0开始就舍去了自带的时序仿真工具,推荐大家使用ModelSim,我最近想把quartus升级到12.0,所以必须使用ModelSim进行时序仿真。

我的问题是,ModelSim仿真速度是否比quartus自带的仿真工具快很多?是否必须要编写TestBench代码才能产生波形激励,简单的时序仿真可以像quartus那样手动添加和修改激励波形吗?如果必须编写TestBench代码,那必须是Verilog编写吗?

如果太麻烦,还是用9.1好了,但仿真速度真是难以忍受啊!

网友A:
我跟你一样也是升级了,我升级到了11.1,发现ModelSim其实也蛮好用的,假如你的激励不是寻常的时钟,不是很规则,我觉得写testbench比较好,比较简单得可以直接添加时钟激励以及添加值。ModelSim中compile比quartus中快很多。

网友B:
欢呼猴哥

楼主:
谢谢gongxiaosong,那看样子值得试试。

我的问题每个都可以用“是的”回答吗,haitao2000s?

网友C:
不一定快。不能,必须使用testbench. 不是,VHDL VERILOG都可以。

网友C:
谢谢gongxiaosong,那看样子值得试试。

我的问题每个都可以用“是的”回答吗,haitao2000s?
引用 楼主:
全是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