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为什么我的mos管G级与DC-DC升压芯片之间要加个电阻

楼主(2012-11-14):
为什么我的mos管G级与DC-DC升压芯片之间要加个电阻,这个pwm波才正常呢?

网友A:
因为吃得太饱了。。。

楼主:
什么意思啊?我是新手啊!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?:'(

网友B:
消震&改善dv/dt(对EMI有影响)

网友C:
不应该啊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都已经说了

网友D:
VGS达不到VTH

网友E:
参考下这个帖子http://bbs.**/topic/249807

网友E:
栅极电阻影响MOSFET的开关时间、开关损耗、反向偏置安全运行区域(RBSOA)、短路电流安全运行区域(SCSOA)、EMI、dv/dt、di/dt和续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