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分频程序?

楼主(2012-11-14):
任意占空比,任意整数分频用,最好verilog的!另外谁有PWM的verilog程序,参考一下呀,小弟初学!

网友A:
任意占空比的不好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猴哥给点思路呀,我主要用作PWM的输出用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电机一般就是用PWM的控制吗?怎么实现的呢?不是需要任意占空比吗?

网友B:
计数器,设两个可变参数
1,参数A,控制频率, T = F/A
2,参数B,控制占空比, 占空比 = B/A

网友C:
电机也分很多种吧。不同的电机,控制方式不同。比如步进电机,好像是靠脉冲数来控制转角的?PWM是不是直流电机?
小十年了,电拖、运动控制那些都还给老师了。。。:L

网友D:
使用计数器计算,分频比不久可以确定了吗

楼主:
7# 梅花望青竹 你想的太简单了!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电机一般就是用PWM的控制吗?怎么实现的呢?不是需要任意占空比吗?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任意占空比不好找。

楼主:
9# GoldSunMonkey 不用任意占空比,最小分辨周期为基准时钟周期就行了!

网友A:
9# GoldSunMonkey 不用任意占空比,最小分辨周期为基准时钟周期就行了!
引用 楼主:
网上找一个,电机控制的参考设计呗。
对电机控制,我不太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