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求解mos管驱动电路三级的开断

楼主(2012-11-14):
先上原理图疑问 : 三极管Q1为pnp型三极管  是当b基为低电平ce级导通?
如果低电平导通 那e级应该是高电平啊  难道e级的高电平是mos管结电容放电?
二极管4148的作用是防止电压反冲回pwm芯片?
求高手们给我讲讲这个原理图的电路原理 谢谢

网友A:
低电平时,三极管b为低电平,三极管导通,此时MOSFET应该为低电平,截止;
当PWM为高电平时,二极管导通,MOSFET为高电平,导通,T工作。

二极管的作用不是续流二极管,如果是续流二极管,应该跨接在T上。

网友B:
设计的目的是通过R1+Q1构成一个栅极快速放电电路,
D1是为了不破坏这个快速放电路而不得已加的一个栅极充电电路。

网友C:
对了0.5;是隔离作用,没有二极管,PNP就形同虚设。。。

楼主:
原来如此 我理解了  mos管只是在高电平导通  三级管只是放电电路  难怪我看了那么久都不理解 呵呵 谢谢大家

楼主:
2# wangxiu024 其实后面有一个续流二极管的 我没画出来 呵呵 应该接在变压器 out端

楼主:
4# 不亦心 既然高手来了 我就再问一下  变压器后面的接的 一个4.7uf电容和二极管和电阻是rcd电路 吸收变压器漏感用的吗? 变压器漏感是不是就是峰值?

网友:
4# 不亦心 130856既然高手来了 我就再问一下  变压器后面的接的 一个4.7uf电容和二极管和电阻是rcd电路 吸收变压器漏感用的吗? 变压器漏感是不是就是峰值? ...
引用 楼主:

按你这图 作用主要是吸收上面D2的反峰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