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定时器中断打开跳入疑问

楼主(2012-11-14):
当定时器配置好后,只要把定时器中断一打开 就发现马上进去了,这里没有任何触发事件,唯一的就是寄存器未更新 未工作都是0值,这样就导致了我中断打开,定时器没打开都会触发一次定时器中断。但我的程序需要进入定时器中断后关闭掉定时器中断然后处理, 处理完再打开中断。可是一打开中断马上又触发了中断了。我看了程序即使固件库也修改UIE 这一位而已,直接操作寄存器也会触发,有没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?

网友A:
开启定时器之前, 先清掉定时器的所有中断标志

楼主:
清了,然后一打开中断然后马上进中断程序 在中断程序里面清了 才算清了,如果我在中断程序里面加入关闭中断,清除标志位,然后打开中断,那样会死循环,因为一打开中断就一定会马上跳进中断里面,除非我不在中断程序里面关闭中断

网友B(2013-11-15):
楼主。。。你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吗?我现在也是一设置好,马上进入中断

网友C(2014-07-01):
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大家解决了吗

网友D(2015-08-11):
搜索这个,STM32 定时器有时一开启就进中断的话题,实话说我这也挺奇葩的,我jlink仿真单步进去,这样没有效果,但是实际跑却就可以了,很奇怪的

网友E(2018-06-13):
设置定时器以后,关闭定时器,清除相应中断更新标志,最后使能中断更新;这样就只有在你定时开启后才会进入中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