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

楼主(2012-11-14):
可编程控控器电源供电电压超一倍可能发生那些故障

网友A:
那要看其内部的保护电路和输入容限了,就像DC-DC、LDO的最高输入耐压电压一样,只要不超过最高耐压就没事,另外就是保护,比如输入过压保护、过流保护等

网友B:
3楼讲的很好,,

网友C:
这要分析具体电路和器件的参数了,没有详细相关信息,无法做出准确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