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6 PC7做IO输出问题请教

楼主(2012-11-14):
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,用PC7,PC6模拟CLK和DATA做通信,发现PC7(TOSC2)不能变低,之前做样机测试时可以通信,现在装好了发现通信失败,用示波器看,PC7低电平有2V多(即使不接与之通信的板也这样),规格书了说只有ASSR中AS2置位会使能TOSC2,TOSC1第二功能

我程序里没有对ASSR寄存器操作(默认值AS2是0),可现在出现这种问题,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,请帮忙分析解决,谢谢!

楼主:
现在发现,同一个单片机在两块板上表现都不一样,一块PC7可以正常拉高、拉低。一块不行

网友A:
没遇到过,问题应该在寄存器配置吧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是PCB板上有个插座连锡了,我太相信做PCB板的啦,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没有考虑到
既然没人,把分都给你啦,呵呵

网友B:
要注意通病和个例的区别,搞个5块板,现象都一样,那就是通病,表征都一样,找到病根才能去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