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 PWM 功耗

楼主(2012-11-14):
咨询一下用过PIC PWM的朋友,PWM工作时的电流消耗是多少,比如在如下条件下:
4MHZ工作频率,6.25KHz,50%的PWM输出,负载是一个10K电阻和一个0.1uF电容串联。

网友A:
可以自己写程序用表测下

网友A:
以前我测过我的一个项目的PWM功耗(频率忘记)40uA

网友B:
PWM自身模块的功耗很小,但如果你驱动外部负载的话,例如你这里的10K电阻和0.1UF电容,假设工作电压5V,并假设PWM的输出波形基本没有被负载干涉,则大致的负载电流=5V/10K=0.5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