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导体制冷片的驱动电路

楼主(2012-11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小功率,建议用控制小DC电机换向的全桥驱动器,MOS类型的,压降小,效率高

网友B:
温控探头,开关电源,12V继电器,51单片机。大概就这么多,温控你可以搞ds1302,设置上限和下限温度,还有工作的温度,51单片机检测驱动12v继电器通断,从而控制半导体制冷片。这个方案继电器是一个弊端。固体继电器只能用在交流电中。如果想要无触点控制,用大功率三极管也行。

网友C(2014-03-04):
制冷片需要隔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