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植tslib1.4到mini2440上报c++ compiler

楼主(2012-11-14):
最近在学习LCD部分,想将tslib1.4移植到自己的开发板上,参考网上很多的文档,但自己编译的时候就是有问题,

我在网上看到一篇**,说执行 ./autogen.sh时也没显示脚本里面的内容,那就不管了,但是执行 ./configure的时候,报错了,如图中所示,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解决方法,故此求解!

网友A:
确认一下你的编译环境支持C++吗

网友B:
See `config.log' for more details.

网友C:
LabVIEW——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(实验室虚拟仪器集成环境)应该包含两种含义:其一,LabVIEW是一种图形化的编程语言,所以LabVIEW也被称为:G(graphical)语言;其二,LabVIEW也包含了支持图形化编程语言进行应用软件设计开发的开发环境(开发平台)。
1,labview嵌入式移植
可能您不懂我们公司的labview移植?简单来说就是您选择用的一款芯片,它的性价比比较高,功能也是您需要的,但是它有没有labview的开发环境,但是您有想用labview。这时候,我们公司的labview移植就会派上用场,帮你把那款芯片labview驱动和平台搭建好,完备labview的开发环境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labview移植。
2,labview嵌入式设计培训
要学习labview嵌入式设计的的工程师,如果您没有什么基础没事,来我们公司培训,只要懂C语言就可以学习。不能一下让你变成高手,但是让您绝对可以自己上手做设计;如果你对用labview已经跟熟悉的,我想我就不说其中的好处的,labview里面的好多库您应该比我还了解,可以直接用的,不需要像C和PLC一样。。。labview嵌入式设计是教会你如何做产品,如何把labview用的产品上,如何证明快速的去赚钱 。。。您还在犹豫什么呢?
3,我们公司的自己发开的可编程自动控制器PAC和TPAC(人机界面)
PAC:8路I/O输入输出,6路脉冲输入输出,4个模拟量输入,一个wire总线输出。
TPC:有以太网控制器,串口,SD卡控制器,USB控制器,支持网络共享变量通讯。
都是完备labview的开发环境的.我们的PAC的操作系统是kell实时内核编译系统,TPC(人机界面)是wince5.0的系统。。。
联系电话 18320815220 QQ2360456102 公司电话 0755—86249123

网友A:
config.log中的内容就是楼主放上来的打印
所以See `config.log' for more details.是一句废话。呵呵
而且楼主使用的是automake,很可能有很多参数是要改的

楼主:
config.log中的内容就是楼主放上来的打印
所以See `config.log' for more details.是一句废话。呵呵
而且楼主使用的是automake,很可能有很多参数是要改的
引用 网友A:

config.log中的内容很多,我今天用:
    # ./autogen.sh
      #  ./configure --prefix=/mini2440  ac_cv_func_malloc_nonnull=yes
      #  make install
也编译通过了,不过我改用了arm-linux-gcc-4.3.2,在/mini2440下也能看到安装的四个文件夹,但是不知道这个工具链为什么编译不了2.6.32.2的内核,报缺少cc1这个文件,cc1是将c,c++翻译成汇编代码的工具,真搞不懂在友善之臂上下的工具用不了

网友A:
看来你也不是新手了
gcc与内核版本不配的情况很常见,能用就行了
另外,友善之臂上的东西错误一大堆,我做2440的时候根本就不敢用

楼主:
看来你也不是新手了
gcc与内核版本不配的情况很常见,能用就行了
另外,友善之臂上的东西错误一大堆,我做2440的时候根本就不敢用
引用 网友A:
嗯,确实是好多不能用啊,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95131-1-1.html,我新发的问题,要是你做过这块,希望得到你的指教,非常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