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有人用过NMTO572SC单输入四输出这个电压转换模块的吗

楼主(2012-11-14):
它能够将5V的直流电压转换成0V,24V,48,72V;也能将5V直流电转换成-72V,-48V,-24V,0V不知道能不能将两个这样的转换模块串联起来,实现达到-144V和+144V这两个电压。希望知道的大神给点意见啊

网友A:
如果输入5V的地与输出的0V间是隔离的,一般输出可以串联. 量一下两边的地是否连通就基本知道了.
另外问一句: 这东东哪有卖的?

楼主:
2# wh6ic http://www.murata-ps.com/这是他们公司的地址
http://www.murata-ps.com/contact?form=Catalog从这个地址上可以下载型号选取表的,你瞅瞅吧

楼主:
3# zhuzibaijia1215 输入输出1kvdc隔离的,可以吗?等待回复,大神

网友A:
可以串联使用.
小日本的东东就懒得看了

网友B:
可以串联使用.